求助!频繁换向滚珠丝杠

楼主(2006-04-02):
我在设计一个升降机,行程2600毫米,周期小于3.6秒,负载60kg,不能有冲击,换向由电机反转控制。初步想采用直线电机加滚珠丝杠,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是否有合适的电机,应该采用哪种控制方式。

网友A:
表达不清楚!直线电机用过一些,具体要求可以给我发过来,给你个建议emdph@yahoo.com.cn

网友B:
用了直线电机还用滚珠丝杠干什么?造价允许、精度要求较高就选直线电机。造价较低就用滚珠丝杠吧,不过寿命较低。

网友C:
如果你的精度要求不高,滚珠丝杠可以用R40*40S2*FSKW*2600*2600*0.05的导轨可用个MSA25的就可以,电机用3000转的,电机我不太懂,你这快的往返电机能好用吗!望高手指教!

网友D: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你说的这个已经有公司专门生产这个了.我们公司也有,叫螺旋升降机,不过我不记得是否有这么大的行程.因为我现在不负责这个产品了。可以明天帮你看看.

楼主:
是叫螺旋升降机,只不过一般的是用普通丝杠,速度和效率都不合适,所以打算用滚珠丝杠。行程的确很大。还有一种方案是用,多级双作用液压缸。不知道那个方案会更好一些。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D:
突然想起来了,那个供应商好象叫DANAHAR.不知道是不时这样拼.
工业部品世界顶级供应商!他们绝对不可能只有用普通丝杠的.滚珠丝杠又不时什么希奇东西.

明天帮你看看吧.

液压的不行,这个问题以前特别探讨过.发热等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
如果用电机,对一般的电机来说能满足换向频率的要求吗?

网友A:
To:muke
你说的应该是美国Danaher吧!
在美国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网友E:
压的不行,发热等问题不好解决,试试用导轨或连杆机构,或柔性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