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37KW锅炉引风机如何选变频器

楼主(2006-04-02):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公司准备将锅炉的引风机电机改为变频器控制,为了节能。
平时风门一般都打在60%左右
我想问各位大侠的是这个37KW的电机应该配多少的KW的变频器,大概多少钱?
还有,假如知道电费平均是A元,大概多少时间可以收回成本?该怎么计算?
谢谢各位大侠赐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等额选用就可以了,不过要用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节能在30%-50%左右。关于价格因品牌不同,差距挺大的。西门子430 37KW10000元多一点。

网友B:
若自己掏钱,30KW变频就可以用了,因为你的平时风门一般都打在60%左右,装好后逐点调试频率,看额定电流所对应的频率是多少,将频率限定在此点上。
若公司的钱,37KW变频绝对够用。

网友C:
我公司已经有5台55KW锅炉引风机改为了变频,建议采用同等功率的变频器,最好是改变频以后能保持原工频启动,能够随时切换,但需要互锁相当好,以免损坏变频器.
风机类变频器使用要注意几个问题:
1)减速时间不能太短,一般要3-5分钟。
2)不要采用“自由停车”及“自动复位”功能,除非你设置了“速度跟踪”功能。
3)如果没设置“速度跟踪”功能,就不能在风机还在惯性转动时启动变频器。
4)输入电压更要求稳定。
5)电机三相电流要求比较平衡,电机轴承不能有问题。

网友D:
如果改造合适,很快会收回成本.
引风机与鼓风机的作用都是补充氧气,因为碳完全燃烧生成CO2,不完全燃烧会产生CO.就是平时我们说的煤气.引风大会带走大量热,小会产生CO.达到合适的配比是节能的根本.我现在在做燃烧实验,基本成功.当然不是改造风机.是改变燃烧室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