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和 光电开关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6-04-02):
    前几天维修设备的时候换光电开关,原来是个高电平的,库房一时没有高电平的,就换了个低电平的,把PLC里面的程序改了一下,设备可以正常运转了
    可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光电开关在前面没有遮挡物体时候后面那二极管也是亮的,在前面有物体遮挡的时候二极管的灯也亮,只不过后者比前者要亮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构成了回路,致使光电开关后面的发光二极管亮了,这个电流可以使二极管发光,而达不到PLC 的输入电压呢?
     光电开关是洞头的。

网友A:
很多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都有这种现象.半导体和开关区别就是通断不彻底.应该与质量也有关系.好多不解之处,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B:
 顶毕庆民:很多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都有这种现象.半导体和开关区别就是通断不彻底.应该与质量也有关系.好多不解之处,希望大家讨论.

楼主:
听毕庆民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C:
TO:鹏程小鸟
  试试三线式的光电开关吧!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支持碧云天的说法。

楼主:
光电开光就是三线的啊
24V电源+个输出啊

我QQ:1140162

网友D:
我现在正好在用光电开关,我碰到一个问题,我用的是欧姆龙的产品,5线制的,有两根是电源220V的输入,输出有三根线,常闭和常开可选,但是我的问题是,我需要输出去控制一个220V的继电器,问题是我直接在输出端加入一220V的电源,光电开关用了没有多久就没有反应了,我输出端加220V的电源对不对,还是光电开关的质量不好

网友E:
换!
光电开关的质量不好

网友C:
    加一個直流24V的繼電器看看

网友F:
质量问题,是生产光电开关用的晶体耐压不够有轻微漏电,但达不到PLC的动作电平。不过你要多准备几支了,这种情况寿命大概一周左右,最长不超过一个月。

网友F:
TO:饮水:
   你的光电开关应该是90~240V的宽电压吧,建议你用110V的电源和110V的继电器或且单独接220V的控制电压。

网友G:
下面引用由笑看人生/何在 2006-4-4 20:31:00 发表的内容:
   顶毕庆民:很多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都有这种现象.半导体和开关区别就是通断不彻底.应该与质量也有关系.…
--------------------------------------------------------------------------------------------
是呀,很多不理解的!比如图尔克的24V限位不能串着用,很多接近开关一给电继电器都动一下!!只能不断摸索了!

网友H:
顶毕庆民:很多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都有这种现象.半导体和开关区别就是通断不彻底.应该与质量也有关系.…西门子的接近开关我曾遇到过......

网友I:
洞头的开关是不能用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J:
质量问题!

网友K:
国货当自己强!

网友L(2007-07-06):
光电开关三根线的可不可以用两根线的来代替?

网友M(2009-01-12):
这和光电开关本身没关系,是其输出回路和plc的输入回路之间存在漏电通路。当NPN型光电导通时,其指示LED亮。当其断开时,其指示LED通过PLC输入回路到电源,如果PLC的输入电阻足够小,就会使光电开关输出指示LED亮起,但光线较弱。

网友N: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  是开关这两的问题 开的寿命不会太长的 你要做好更换的准备啊

下面引用由笑看人生/何在 2006-4-4 20:31:00 发表的内容:
   顶毕庆民:很多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都有这种现象.半导体和开关区别就是通断不彻底.应该与质量也有关系.…
--------------------------------------------------------------------------------------------

网友O:
用过,发现过此问题,基本上是开关的问题了,被撞了,压了等都会出现这问题,以前我们有买到过假的欧姆龙的,用不了1个月就完蛋了,后来换到正品的,现在用了快1年了,还可以继续使用,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