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在纺织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6-04-02):
请教各位,我想了解一下在纺织机械中,普通的细纱车间用的电动机(当前是18.5KW的)是多极电机,有2、4极的,也有4、6极的,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为了生产不同的纱而采用不同的速度吗?如果是仅靠双速就能达到要求吗?(不用PLC或其它控制)请您不吝赐教。

网友A:
那应该是老设备,靠改变机械的传动比来调捻度和纺速。

网友B:
现在用变频调速是较理想的调速方法.

网友C:
简单的说吧,在落纱后开车生头时,使用的是慢速(六极),生头完毕后再使用快速(四极)运行。主要是考虑张力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