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lonworks做一个生物反应器,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6-04-02):
最近学校要自己做一套发酵的自动化系统用过微生物发酵用的,现在先做一套,然后接着上几套,控制参数有温度、压力、PH值、溶氧、送料开关等。系统要求稳定,反应速度的要求不太高。
现在想用LONWORKS外加一个组太王实现,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提议没有?
或者大家认为用什么系统做比较好?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工,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可采用双RS485线通讯)。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01个 8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DOD8
01个16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DOD16
01个 8路数字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DIA8
01个16路数字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DIA16
01个1路隔离模拟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AOGL1
01个2路隔离模拟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AOGL2
01个2路-20~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VmA2
01个2路小电压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mV2
01个2路电阻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R2
01个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MAIEx
01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01个 PT100功能块              型号YXFPt100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控制系统冗余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autoyx.com/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技术很强. 能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

网友B:
参数温度、
    压力、
    PH值、
    溶氧、
    送料开关等。
系统要求稳定,反应速度的要求不太高。

这些参数的检测手段确定下来了??
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 ph值变送器?? 容氧的氧含量???
送料开关的工作电压等。。。。。
这些确定下来了。。。。。
控制算法放在那里? 控制器里? 上位机软件里??
具体的发酵罐的安装位置信息????

这些确定了才能看看你的监控系统到底用什么。

有多少经费啊? 预算多少啊??

用devicenet can 485 都可以参考啊。

lon??keyi 要注意自己的经费和后续的修改调试工作。

网友C:
请教PH值是什么?谢谢

网友B:
ph值:酸碱指示值

一般是生化反应 污水处理的关键指标

楼主:
大家是不是认为用lonwork的费用比较大啊?

网友B:
性价比不高  而且技术支持特别差 。

这是大实话 可不是攻击这项技术。。。。。。

楼主(2006-05-04):
国外的朋友介绍用这个方案做的,现在感觉LONWORK好象在国内用于工业控制好象很少的

网友D:
LONWORKS总线在你的系统里只是做通信用,最重要的是你那些数据的采集准不准确,至于通信用的LON是很好用的,也比较简单方便

楼主:
用lonpoint进行数据的采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知道别的公司生产的IO模块是否也能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