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皮带的打滑问题

楼主(2006-04-02):
如何控制电机的皮带打滑问题?

网友A:
用同步带吧。

楼主:
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网友B:
如果是负载过大所制,应该考虑器件的更换,如果是皮带磨的太光了可在皮带表面打上沥青或更换皮带。

网友C:
挂胶、增大包角,换成联组带或齿形带。增大张紧力等

网友D:
这个问题你得说详细一点的,如果是皮带的问题,就要更换的,如果不是,就要考虑别的方法了

网友E:
改齿轮或链传动

网友F:
应急的情况下,可以用松香粉洒在皮带轮上,呵呵

网友G:
吴刚的建议好。
不过楼主说的也太不详细了。最主要的是要分析好原因,才来对症下药。

网友H:
各位说得对,皮带打滑有很多原因的,说明白一下,到底是皮带自身的问题,还是过载原因?首先要搞清原因何在?才能解决问题嘛.若是皮带问题,可以更换皮带,也可以换不同的型号的,不同种类的.若仍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改用别的传动方式.

网友I:
增大包角,用张紧装置

网友J:
各位说得对,皮带打滑有很多原因的,说明白一下,到底是皮带自身的问题,还是过载原因?首先要搞清原因何在?才能解决问题嘛.若是皮带问题,可以更换皮带,也可以换不同的型号的,不同种类的.若仍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改用别的传动方式.

ding

网友K:
皮带打滑:平行带,三角带,多契带,会打滑。同步带,不会打滑。

网友L:
顶爱国108,完全支持您的说法

网友A:
同步带如果太松,一样会出再‘失步’。因为同步带是软的,它的响应也不会很实时,如果主动轮在瞬间起步时的速度比较快,同步带带一样也会出再打滑的。

网友M:
 增大包角,用张紧装置,  用同步带, 改齿轮或链传动。最主要的是要分析好原因,才来对症下药

网友N:
你只要找一本机械设计手册,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建议大伙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O:
要观察皮带的松劲程度,可以适当的将皮带调紧,但是可能会使得电机过载。还有注意电机的启动和停止速度,尽量让皮带运行在一个平滑的状态。

网友O:
要注意皮带的齿和电机的齿是否配合。可适当的加大皮带的紧度。但是可能会引起电机过载。还要注意电机的启动和停止的速度。尽量让皮带运行在一个平滑的状态。

网友P:
大家说的都不错!

网友Q:
皮带打滑的原因
1 根数少
2 带轮直径小
3 包角过小
4 带拉力过小
5 带体沾有油污或水
6 载荷过大

楼主:
相当有用,佩服大家的智慧

网友R:
1:打皮带蜡;
2:洒松香粉;
3:更换新皮带,注意在更换的过程中对皮带和带轮都要尽量保持清洁,更换时可对皮带轮做必要的清洁。
4:爱国108说也很有道理。
5:若是传输距离比较远,同时载荷大,则应考虑用链传动。
6……

网友S:
增加皮带涨紧度! 即可

网友T:
如果是上面蹭到油污了,撒一把石灰试试。其他方法上面的兄弟们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U:
呵呵,都非常的经典,,办法有的是土了点,不过很管用..这可都是经验只谈啊!!

网友V:
皮带打滑原因有很多,有时是皮带自身的问题,有时是系统过载的原因?皮带分为平行带、三角带、圆形带、多契带、同步带等。如果是平行带、圆形带,可以在皮带外面加张紧轮,如果是三角带、多契带,可以调整中心距(当然,这些带都可以调整中心距),同步带一般不会打滑。除了皮带的问题,带轮也可能会存在问题,比如带轮的粗糙度太小,产生的摩擦力不够。如果由于过载引起,请重新设计带轮,增加皮带宽度或根数。

网友W:
1 根数少
3 包角过小
4 带拉力过小
5 带体沾有油污或水
6 载荷过大

网友X:
如果是因为皮带使用时间长了,老化打滑的话,就只有更换皮带了撒,如果是新皮带打滑,可以调整电机的位置获得更大的皮带的张紧力啊,再不行就改变皮带联结方式吧,用齿形带轮和齿形带

楼主(2006-05-04):
呵呵,成精华帖了

网友Y:
1 根数少
2 带轮直径小
3 包角过小
4 带拉力过小
5 带体沾有油污或水
6 载荷过大
ding

网友Z: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皮带啊!!!如果是负荷的问题,那就减小负荷了,这是最好的办法啊;如果是皮带的问题。如果是平皮带还是用松香好一点!!换其他的办法不是不可以,就是速度可能会达不到,在一定的场合。

网友AA:
清理皮带,上蜡,调整张紧度,核实负荷情况。必要的话对皮带张紧轮等进行更换。呵呵呵

网友:
加大磨擦力,OK。

网友AB:
传动抡需做动平衡试验, 在上传动轮上增加防化装置!增加提料抖。 我从经 做过的  提升机 最高达50米 从未出现过打滑现象!

网友AC(2006-06-04):
增大摩擦力

网友AD:
包角过小
带张紧力过小
带体沾有油污或水
载荷过大

网友AE:
小题大做

网友AF(2007-09-16):
用同步带(齿轮带)。如电机上无耻的话用三角带之类的关键再于张紧力的调节(我不好画图解释,去书店转转看有无之类的解释)和皮带与传动件之间的配合条件即是是否处于干燥的环境

网友AG(2008-09-12):
1 根数少
2 带轮直径小
3 包角过小
4 带拉力过小
5 带体沾有油污或水
6 载荷过大

网友AH:
上面那么好的回帖,应该解决没有问题了.

网友AI:
是新安装的设备,还是老设备正在运行。

网友AJ:
可以用换换传动类型,上面几位大哥的方法真的不错哦!

网友AK(2009-04-14):
增大包角,用张紧装置,如果是因为皮带使用时间长了,老化打滑的话,就只有更换皮带了撒,如果是新皮带打滑,可以调整电机的位置获得更大的皮带的张紧力啊,再不行就改变皮带联结方式吧,用齿形带轮和齿形带

网友AL:
安装不合要求,所以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