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运动控制中一般怎么解决伺服电机暂停的?

楼主(2006-04-02):
如题。

网友A:
呵!呵!PLC中断发送脉冲,同时把经过值保存,再运算后待再次启动时补发余数就可以了就可以,不过我是做在要求不高的机台上试过的,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可以指定速度为零,但是三菱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我是做松下的
松下的使用CMODE切换就可以解决
而且还可以避免 SER-ON 频繁启停

楼主:
伺服暂停有死点吗?我目前用的伺服是用定位模块控制的,在有个位置暂停的话再启动就有可能启动不了,是伺服定位完成点。有没有哪位用过FX-10GM/20GM的提供点经验。

网友D:
要暂停的话,你给它不发脉冲不就可以了吗,再保险点,松下的把INH的电平置高,三菱的把左右限位两信号置高,你就是给它脉冲,它也不动了。建议不要启停SV-on, 说明书是这么说的,呵呵

楼主:
就是关注保险的方法,因为怕撞车。“左右限位两信号置高”是怎么回事?左右限位通常都是接常闭的,怎么置高?我想暂停,不要停止,启动后定位继续进行。

网友E:
基于PLC的定位模块,功能一般比较有限。你用专业的运动控制器,有进给保持功能是解决你问题的最佳办法。

网友F:
离合器嘛

网友G:
台达plc使用M1334和M1335标志位就可以

网友H(2006-05-23):
台达PLC若使用M1334和M1335标志位似乎只能使用Y0、Y1输出脉冲时作为标志位来进行处理?不知如果使用急停信号、急停信号取消后对应使用功能模块01PU时,如何实现状态的取出和恢复运行。

网友I:
三菱伺服暂停的方法:

位置控制:不发脉冲。
速度/转矩控制:有转动开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