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循环控制

楼主(2006-04-02):
 循环周期可以调节2-5小时
我正帮老师做项目,要求切换到自动时,wincc 程序会自动循环控制
,我使用了一个二进制变量来标志循环,但是程序仅仅执行了一个周期就不循环了,请问您有什么办法吗?触发周期循环,而且,切换到手动时,循环停止。
PLC的程序是该不了了。
盼回复。
谢谢!

网友A:
在wincc的全局脚本里可以采用变量或周期控制脚本的执行,很简单的。

楼主:
我是菜鸟还不太会用全局脚本.
请问
         1.周期控制执行脚本时,周期是否可以控制?????
         2.全局脚本里可以采用变量触发执行时,变量是不是
           每次执行完了要变化??

盼回复。
谢谢!

楼主:
fubing:
        您可以给我一份,自动/手动(自动时自动的周期可以调节)加减的例子吗??

盼回复

楼主:
请问
         1.周期控制执行脚本时,周期是否可以动态更改?????
我现在就是控制不了,整个周期循环,然后切换到手动(自动时成了死循环).

楼主:
         请教您一个问题可以吗,我用wincc 中按钮通过二进制变量,控制一个程序周期运行(周期可以调节)启/停,但是仅运行了一个周期旧停止了.后来在程序复位二进制变量结果成了死循环.
我也试了试全局项目函数,也仅仅运行了一个周期;
我现在很着急,希望您可以帮帮我.

盼回复.

楼主:
  fubing:
        我用全局脚本里可以采用项目函数执行,内有延时Sleep(100000)结果切为手动特慢.
请指教.
请指教.请指教.
请指教.
请指教.
请指教.
请指教.

网友B:
你延时了100S,再加上系统本身的触发时间,脚本运行时间,当然慢了。

楼主:
yuanle您好:
      您如果看到了帖子,给我发一个您的电话号码吧。
我晚上给您打过去,向您请教一下。周期控制的方法。
shibaoyou-1981@126.com

盼回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