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300400的CPU约等于单片机?

楼主(2006-04-02):
刚学西门子S7300400不久,感觉其数据结构工作原理和寻址方式跟以前学的MCS51单片机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A:
性能可要远远优于单片机了

网友B:
赫赫,原则上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C:
你的电脑也是类似单片机只是他是有多片和板子组成的

网友D:
最起码连编程的语言都不一样。

楼主:
实质差不多吧,siemens的指令集寻址方式跟汇编语言蛮类似的,特别是累加器、状态寄存器、地址寄存器及寻址方式。梯形图及其它编程语言最终还不是都要编译成指令表格式。

网友A:
如果按编程语言或编译方式来确认的话,那么计算机也约等于单片机了,因为计算机程序最终还是要编译成机器代码运行的。

楼主:
三菱、omron的PLC就没siemens 300讲得那么深入,好像他们的设计思路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