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有没有可能超速运行?

楼主(2006-04-02):
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让伺服电机超出其最大转速运行?(比如〉2000r/min,>3000r/min)

网友A:
没试过,为什么要这么干?即使短时间能用,也很不安全。

网友B:
我用过电机可以在两种电压下使用,在230V---2000rpm,在400V---3700rpm

网友B:
变频电机可以,伺服电机没有这么用过。

网友C:
超出其范围可能在短时能行,但长期运行就不一定行。一是不安全,二是寿命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