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路

楼主(2006-04-02):
各位老师,现有12v直流停机指示灯电源,最大电流20ma,现想把指示灯改为铃声报警,请师傅们提供一个简单实用的开关电路。谢谢!

网友A:
直接买一个十二伏的装上就行了.

网友B:
直接换一个12VDC的蜂鸣器,也可以直接用一个12V的声光报警器,又发声又闪光!

楼主:
谢谢!因为电源电流太小,连一个电子门铃都带不动,原指示灯为led,请问此电源是否可以控制一个简单的可控硅电路来带动报警电路。

网友C:
还是带一个三极管,再推动力蜂鸣器或继电器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黄贵波在 2006-4-12 6:09:00 发表的内容:
  还是带一个三极管,再推动力蜂鸣器或继电器
--------------------------------------------------------------------------------------------
    再加一个声光报警器,12V、24V、220V都可以了

楼主:
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电路图。

网友E(2008-08-24):
DC12V带小的继电器,继电器带电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一个12VDC的蜂鸣器,也可以直接用一个12V的声光报警器,又发声又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