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遇到的一个怪现象!!

楼主(2006-04-02):
我厂的冷轧机有以下这个现象,请大家指点!
采用的是安萨尔多的支流调速器,主轧辊由两台电机串联拖动,在给定速度为0时!电机有0.02m/s的爬行速度,从调速器上监视速度给定No确实为零,而我们监视了一下从速度环输出的IaoNrg却有0.4%的百分量,开始怀疑是由于编码器造成的就更换了一个新的,但是换上后仍然不行!!我们也对速度环的PI值做了实验性的调整仍然无法满足!在调整PI值时曾经遇到过电机抖动的现象!

网友A:
零漂所致,适当设置OFFSET应能解决.

楼主:
您说的零漂可能是编码器引起的么?还是控制板本身造成的呢!!我得说明一下这里的速度给定是从serial口给入的!而且这里为了控制的要求做了一个这样的设置,就是从速度调节器出来的输出量没有立即给到电流调节器中,而是将速度调节器的输出量给到一个模拟量的输出口,然后这个输出口在连接到一个模拟量的输入口上,然后才给到电流调节器中的!!我监视的就是这个模拟量的输出口有0.4%左右的百分量.
还有就是我不太明白的是,如果是编码器的问题的话,电机应该不停的振荡才是,为什么是一个恒定的0.02m/s的速度呢!!

网友A:
模拟量的零漂(零点飘移)是不可避免的。西门子调速器存在同样的问题。通过改变偏置可以消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控制精度要求高,比较复杂。我在网上看到过解决办法。记不起在哪儿看到的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如果确定给定为0,那么伺服驱动器都可以设置零漂抑制,有专门的参数或者监视项

网友C:
零漂所致,适当设置偏置应能解决

网友D:
一个是零速偏置,再一个有可能是干扰,可以断开所有的输入试一下

网友E:
有可能是干扰问题,电位器用屏蔽线,一端接地

网友F(2006-05-13):
很有可能是干扰问题,590的我遇到过几次。电位器用屏蔽线,还有并一个无及电容50V以下1-10UF之间,还有我曾经在调线缆项目时遇到过跟你类似的,是调速器没有接地引起的。这块你要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