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变频器和软启动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4-02):
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变频器和软启动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变频器调速,软启动器不调速。
变频器价高,软启动器价低。

网友B:
变频器带有软启动功能..

网友C:
变频器要优与软启动

网友D:
按名字的意思就是最好的解释

网友E:
软启动器只是可令应用装置从完全静止平稳过渡到全速运行,它不能起到调速的作用,所以在价钱上要便宜于变频器.

网友F:
变频器可稳定工作在某一转速,软启只是启动到全速

网友G:
    变频有软启动功能并且可以调速,软启动器有软启动功能而不具备调速功能.....

网友H:
软启动只在启动时起作用,变频器可以随意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