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压跌落熔断器的灭弧原理

楼主(2006-04-02):
大家都知道在高压大电流的场合,开关为了灭弧常常用较复杂的方法和结构,而高压跌落式熔断器却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胶管就可以顺利且很好的实现灭弧,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跌落保险一般熔断电流都不大,几十安而已,大电流的都要用到高压断路器了。

网友B:
不是靠胶管,是靠空气

网友C:
....好象有200安的丝吧.电弧使管内壁产生气体.气体压力升高.喷出拉长电弧而熄灭?

网友D:
第一,他们的电流不是很大。产生的电弧不是很大。第二,是用空气来熄灭电弧的。有点和空开的灭弧原理一样。只是结构不同而已。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