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高手!宁波柯力HXS-A20kg称重传感器异常现象

楼主(2006-04-02):
我司一台打包称出现异常:每台秤装三个传感器,波纹管式型号为(HSX--A),接线五根:红(正)黑(负)绿(正)白(负)屏蔽(com),经本人检查阻抗红黑400欧左右,绿白350欧左右,绿白为反馈信号线电压为(0.4mv),而其他两个传感器为4.0mv,本人认为是这个传感器坏掉.和宁波柯力联系后又发了一个新的同型号传感器,上电检测后还是如此.本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柯力给我发的是一个坏的?????把这个换到别的称上还是如此.阻抗正常,反馈信号电压不正常.诚请各位老师支着以解燃眉之急!!!

网友A:
中间有没有使用接线盒,如果使用的话检查一下接线盒,最简单的可以把单个传感器分别直接接入仪表看一下信号是否正常。
也可以电话和我交流 13855283472

网友B:
你检查一下3个传感器的受力是否均匀,从你说的情况来看,你的传感器好象没有受力,可你换到其他2个位置上试一下.

网友A:
没错,传感器安装当中一定注意不要受到非测量方向力的影响。

网友C(2006-05-12):
全力和柯力的我天天用400 和350决对没有坏!!!!我看一下是不是接线那里出了问题或者是屏蔽线出了问题!一班经验不多的人会在现实接上屏蔽线我建意你剪掉屏蔽线!你还要注意是不是你的秤有干扰!或者是你的电源不好换一个电源或者加一个滤波器!如果企业果加了新的设备可能会对电源不好

网友D(2006-06-13):
柯力的质量一直不错,我们用起来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D:
0574-87562259找找 周工吧,我以前是他那里买的,技术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