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S JX-300X

楼主(2006-04-02):
今天我在无软件狗的机上编译时出现了一种情况,我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恳请高手指教!!!!!!谢谢!!!!!!!! :O:lncompatible intermediate code veraion;should be 3.2 调用KERNEL出错

网友A: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是你的应用程序和组态软件版本不一致。

网友B(2006-05-22):
楼主可否提供JX-300X相关资料我是初学者万分感谢
cjj919832@yahoo.com.cn

网友C:
你用的是2000的操作系统,把840987和843015两个补丁删掉就可以了,注意有些是把这两个补丁集成在SP4补丁包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