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注塑机改用变频器请教各位师傅介绍一下你厂改用出现什么样问题!

楼主(2006-04-02):
我厂有几十台恒生注塑机等待改用变频器改用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在此请教各位师傅你厂改用之后有什么不良现象说出来参考一下,该不该改用!有象厂家介绍到那样节能、故障率有多高啊!

网友A:
你那里的;可以用台达G的变频;我们改过;没有不良反应

网友B:
不良现象为有可能会速度变慢一点;
电机可能会发热高一点等。
如用矢量变频会好一点。
有什么问题可给我电话13556899364。

网友C:
节能是肯定的 ,就是节多少的问题,故障也有,也没那么可怕,

网友D:
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例案了,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南京万辉
025-86600111

网友B:
肯定能节能,关键是注塑机本身与产品的生产工艺决定能节多少?
可以先装一台试试吗?

网友B:
深圳力玛电气有限公司。
www.lemar.cn

网友E:
英威腾注塑机专用变频器
有详细使用客户信息。

网友F:
我公司运用森兰变频器已经成功的改造过注塑机案例。
0532-82516212 QQ 610875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