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机床的研究

楼主(2006-04-02):
有研究磁悬浮机床的朋友么?想共同讨论的请加我23223293

网友A:
你的研究课题是不是跟直线电机的工作原理比较相似。

楼主:
是呀,他的推进系统是直线电机。在此基础上加电磁铁使他悬浮,确切点是和磁悬浮列车相似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很多种直线电机,不过好象没有用在机床上的.一般做为精密运动平台比较多。我刚进公司时帮老板画过一些平台的机械图纸.驱动部分应该就是楼主说的东西.这个国外已经非常成熟了.驱动本身就是磁铁.运动部件(也是磁铁)架在交叉滚子导轨支撑的平台上.当时是X,Y,R三轴运动.行程是1.5米x0.8米。非常棒的一个台子.

优点: 结构美观,噪音非常小.

但是有个缺点: 听同事说力矩好象不大,而且对使用环境要求高.

网友A:
昨天我刚了解一下磁悬浮轴承,转子与定子是靠磁力悬浮在一起,当转子有跑偏趋势的时候,位置传感器会将信号传给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就会增大偏离侧的线圈电流,使转子回到中心位置。我想磁悬浮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旋转与直线运动的区别。旋转是要保证他的旋转中心位置,直线运动是要保证他的对称中心位置。

楼主:
是呀,目前关于磁悬浮轴承和列车的资料很多,不过机床很少。因为是加工工件,他对控制要求比较高!

网友A:
你这个对精度要求是多高?是完全自己开发磁悬浮还是应用成型的产品?

楼主:
这是我的毕业课题。目前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计划悬浮高度3-5毫米,误差控制在10微米。我课题的主要任务是找到合适的控制结构和最优的控制算法,进行仿真

网友C:
磁悬浮机床……
如果工作台上的负荷变化的时候,会不会象弹簧一样抖动?

楼主:
所以我们要提高悬浮刚度,以最快的速度调节悬浮力

网友D:
磁悬浮的机床现在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了,我见过磁力悬浮的激光切割机,应该是4年以前了吧

网友E:
不错,这个课题,,目前还是个不太能普及的东西,如果能够加以改善,达到普及的标准的话,那就发了,哈哈!!!
  对了,那个浪里看花的大虾,,你的QQ多少啊,或者是Email,,告诉我,我们以后有什么前沿问题好向你请教..我的QQ是84628766,,,,yinluren@126.com

网友F:
气浮机床技术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了

网友G(2006-08-29):
直线电机在PCB打孔机的伺服系统上有很多应用,每年3月12日到上海的电子展来,可以看到很多直线电机驱动的PCB机床。

网友H(2009-05-12):
如果有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