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变速箱发热烧毁的问题.

楼主(2006-04-02):
行星齿轮变速箱,输出负载过大,过热烧毁.请问怎么保护?

网友A:
可在输出轴上加一个超载离合器。就能保护变速箱了。

网友B:
可增加弹性摩擦保护性质的连轴器,转矩可可靠弹簧调整,超转矩就打滑。

网友C:
行星减速机正常可以工作在70度-80度.如果你没有什么措施,那么热量会传到电机上.伺服电机一般在50度左右.所以应该是电机先过热报警.

请问能解释一下减速机过热烧毁是什么状况吗?

谢谢!

楼主:
过热,密封坏,漏油,变速箱坏.

网友D:
减速机选小了,加大一级或粗测一下功率再选!

楼主:
是呀,我想应该在控制和检测上下手.不行就保护.

网友E:
增加力矩限制器,或各种离合器,你应该重选变速箱

网友F:
负载过大当然会发热,过热就会烧毁,是不是运动机构的润滑不良好呢?考虑考虑加点什么.例如用带散热片的箱体,或者箱体内装冷却水管,再不行就改变尺寸.

楼主:
问题查到,是用户私自加大了负载.

网友G(2006-05-08):
这个问题我在公司也遇到过,润滑油过少的话,会造成润滑不良,发生故障;相反,润滑油过多,也会使润滑油摩擦的几率加大,使润滑油的温度集聚升高,而发生故障.另一个就是在箱体内加装冷却水盘管,效果会好些.

网友H:
夏天江苏讲的对

网友I:
我想应该是用久了,润滑油中间带有杂质,时间长了,黏度升高。在齿轮的运行过程中沾在齿面,进行金属见的切削,从而放出大量的切削热!另外一个就是齿轮啮合间隙没有调整好,在齿面形成滑动,产生大量的磨擦热。防止是最好的保护,希望能对你有用!!!

网友J(2009-05-12):
请问怎么保护?

网友K:
加扭矩限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