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02):
最近我想做一个定时器用到了光电耦合,但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   要求输入电流在30MA以下越小越好 控制电流要大于1A   控制电压是220V  望广大朋友告诉我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光电耦合呀?谢谢

网友A:
光电耦合的型号可以查,中间要有电路,因为光电耦合只是信号转换.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  谢谢拉

网友B:
Motorola MOC3020, MOC3021, MOC3022, MOC3023:100mA 搜‘固态继电器’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了,看来你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