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AM5510的问题

楼主(2006-04-02):
(我是一名学生,毕业设计用的ADAM5510的使用手册全英文,本人英语赋拦,看不懂。
老师让使用ADAM4017、4055、4520和ADAM5510做设计。上位组态用组态王,不过我在智能模块里找不到ADAM5510,怎么回事?能不能给我依下面内容画个基本的草图,暂时就知道这些,还不知道问什么,不懂再请教大吓噢!!!!!)

基于ADAM智能模块及组态王的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1)、熟悉管式炉对象系统的特性及实现其温度控制的方法;完成设备及仪表选型;
(2)、用智能模块设计管式炉温度控制系统方案并遍程实现其控制;
(3)、用组态王在上位机上绘制管式炉系统的工艺画面及控制画面,动态显示记录各参数及实现实验的控制要求;
(4)、设计并绘制实现上述功能的控制柜内供电原理图、PLC硬件模块配置图及端子接线图。

网友A:
主机用5510,采集模块用4000系列的??智能模块里当然找不到5510,它属于控制器,需要你自己写程序

楼主:
主机当然是PC了,用ADAM5510做控制器,用组态王做上位组态,你是说在组太里不会出现ADAM5510?
请看一下这样的控制连法对不对?

PC-—>ADAM4520---------------
                |         |
             ADAM4017  ADAM4055
                |         |
                |      可控硅调压器
               /            |
           管式加热炉 <—---|
 (说明:4017采集管式炉的热电偶来的模拟信号;经4520传到PC再由PC—>5510运算后——>PC——>4055输出数字量控制可控硅,进而控制管式炉的电压。)我的个人理解,有高手愿帮忙的留下QQ,谢谢~~~~

网友B:
我觉得没必要用4520。系统可以这样:PC连ADAM5510的COM1(这个口是RS232的),ADAM5510的COM2连4017和4055。ADAM5510里面编程,使用研华自己的协议采集4017的数据,经过运算后再控制4055的输出。PC和ADAM5510之间的通讯可以用Modbus协议,研华有这方面的库文件可以免费使用的

网友A:
pc端:通过232口与adam5510通讯,并通过组态软件通过串口读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和存储。
adam5510:通过232口与pc通讯,通过485口与4017和4055通讯,控制程序放在adam5510中,采集4017上来的模拟量,通过计算输出给4055输出开关量。
adam4017:8通道模拟量采集模块,采集下位模拟量,并通过485远程传输给adam5510。
adam4055:开关量模块,adam5510计算得出的数据通过485访问传输给adam4055,并输出开关量。

愿意讨论:
msn:zikoskywalk@hotmail.com
qq:28764978

楼主:
谢上面两位大哥```
我加你了28764978我大约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上线,你什么时候?
还有个问题是:
     ADAM5510可以用tvrbo C2.0或VC++6。0编程吗?

网友B:
turbo c2.0是可以的,vc++6.0不行。因为ADAM5510的操作系统是dos而vc编译出来的代码是windows下的。干吗要用turbo c2.0?turbo c++ 3.0和borland c++ 3.1不是更好吗?
现在一般都是用windows下的代码编辑工具写代码,turbo c2.0之类的除了编译代码外别无他用。找个好的代码编辑软件才是最重要的。
我推荐scite 1.68,免费,我认为比ultra edit和editplus好用。

网友A:
我一般都在线,不在线可以给我留言,qq就是这点好,赫赫,我加你了。加我msn也可以的,我msn上班时间都在的

网友C:
你可以有两种方案进行选择:
【1】
上位机为PC。
把4017,5510,4055都作为下位机。
这样形成一个两层结构。
但缺点是:485上数据通讯繁忙,比较浪费。

【2】
上位机为PC。
把4017,4055都作为5510的下位机。
这样形成一个三层结构。
5510既是主站,也是从站。

我的QQ:476450492

楼主:
谢刘大哥!
我想在编程上简单点,用第二种吧!
不过同样存在的问题是:
嗯```我们老师的要求是用PC做上位机(监控),再者用5510做控制(下位),4017、4024、4055分别做模、数的输入输出,还有一个4520。(学校没钱,就这几个设备,所以没用选设备的权利~~~(:~~~)。
我主要是想了解:1、PC->4520->5510、4017、4024、4055;2、PC->5510->4017、4024、4055
这两种方法,在做起来时在通信程序上是不是会有很大的难易区别?优点在哪?
再者是如果是用第二种方法,那么5510和4017等是怎么通信,是不是也要自己编通信程序;PC和5510是通过COM1相连,那么要在上位机上监采集的参数,PC怎么得到COM2口得到的采集数据。
还有个小问题就是4017+和4018有介绍时说4018可采热电偶信号。我还是不明白,在实验使用时难道4017+不能直接连热电偶吗?热电偶不是输出地是电压信号吗。所以不太明白倒底它们有什么区别,我看的好多例子采温度信号都用4018,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问了好多```要你一一解答````谢天谢地有你帮忙```

网友C:
【1】
上位机为PC。
把4017,5510,4055都作为下位机。
这样形成一个两层结构。
但缺点是:485上数据通讯繁忙,比较浪费。

PC->4520-|->5510
         |->4017
         |->4055

这种方案在编程上都是使用485总线在PC、5510、4017、4055之间进行数据传输。主站可以是PC,也可以是5510。这样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1)如果主站为PC,当PC与其他站通讯断了后,则系统瘫痪,那么当5510也就没有任何使用的价值了。但上位机组态王软件使用的是MODBUS协议,作为主站。老师给出的怕不是这种要求。这里也存在着矛盾。这是两层结构不可避免的实际问题。

2)5510作为主站,那么PC也就看成的从站,但MODBUS协议只能有一个主站,考虑把PC设为从站,这需要组态王软件支持,这点需要落实。5510采用数据广播方式,PC、4017、4055都为从站。
5510:COM2 485口,COM3 编程口。

【2】
上位机为PC。
把4017,4055都作为5510的下位机。
这样形成一个三层结构。
5510既是主站,也是从站

PC->4520->5510-|->4017
               |->4055

一二层:PC主站,5510从站。采用标准MODBUS协议。
二三层:5510主站,4017、4055从站。采用ASCII码进行通讯(如果线路短,可以考虑使用RS232方式实现,如果线路长,并且5510为A2型,需要增加一个4520来进行232到485的转换。如果5510为KM型可以直接设定COM4为485口来实现)。

4017是标准信号模块 4~20mA,-5~5V,-10~10V.不能用来直接测量热电偶的mV值信号,必须使用变送器才可以。

4018可以测量mV值信号,所以可以直接来测量热电偶信号,但精度不高。选型时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还可以做如下考虑:
把4017换为5017
4018换为5018
4055换为5052或着5056,具体看DO、DI情况而定。

以上仅供参考。

KevinLiu

网友C:
网络问题,多发了,请管理员帮删除掉吧!谢谢!

楼主:
首先:1)main()
         {int i;
          for(i=0;i<=999;i++)
          printf("非常感谢你的详述,刘大哥!"/n);}
      2)、关于你的第一种方式中的PC做从机,组态王是否可行我会去在问问;
      3)、第二种方式中的实际连接是不是PC(COM1)->4520->5510;5510(COM4)->4017、4055。我使用的是5510M。可以像你说的5510KM那样用,是不是?我想也可以从5510M的COM1口接4017、4055,是不是?
      4)、你建议的使用5017等我看了,我也有这方面的资料,便没办法,只能用这些来做(是要求,(:)
      5)、这是我刚看,回复的,我仔细理解后在有问题,再请教了!!!!

网友C:
鞭炮,是的,你理解的很对!
不客气!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