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求助!EVIEW如何实现从PLC取系统时钟?

楼主(2006-04-02):
我用EVIEW和三菱FX1N系列PLC做个项目,在画面中想通过从PLC的D1013-D1017取系统时钟到LW1011-1016来显示系统时间。可是做了后利用数据显示元件总显示为 0!我已经将数据类型设置成了BCD格式,也利用了数据传输元件将D1013-D1017取系统时钟到LW1011-1016这里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望高人指点

网友A:
真接利用FX的时钟读取指令将系统时钟读出到一般奇存器,然后在屏幕上显示即可。时钟读取指令TRD

网友B(2011-01-25):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EVIEW哪一款触摸屏,传输格式好像支持BIN吧,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也要求BIN格式,你有没有确认数据格式和触摸屏时钟的地址是否都对了?我用的MT4000系列,时钟日期的地址为LW1000-LW1006。LW1000占一个字,LW1001也占一个字,其他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