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直流电机驱动回转窑控制

楼主(2006-04-02):
2台直流电机驱动回转窑(新回转窑),2个减速箱,电机同时驱动回转窑,调速器采用6RA7087,一台采用速度闭环控制,一台采用EMF方式,2台电机驱动回转窑,2台电机速度反馈相同,但发现2台电机电流,一会一台大,一台小,一会另一台大,另一台小,控制保持速度一定,电机电流波动是否由于回转窑负载不平衡造成,向大家有回转窑经验的请教。

网友A:
你的控制方法搞错了

网友B:
我认为可以这样控制。其中一台为主机,以速度模式运行。另外一台为辅机以转矩方式运行。但要调整好辅机的参数,让其和主机配合。
变频器控制方式为1台为主机,以速度模式运行。另外一台为辅机,以速度+下垂控制模式运行。爱默生的EV2000就是这样的。欢迎看看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C: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最好加一块T400的板子做同步控制比较好。

网友D:
采用主从的控制方式,在WWW.bjxhcy.com上有详细介绍。已经在现场应用了很多年,是改造项目

网友C:
我知道ABB的交流有主从,西门子的直流也有嘛?有相关资料嘛?方便的话可以发给我吗?谢谢jiangang.cai@163.com,谢谢。

网友E:
这是可能的,或者说正常的。窑内物料是变化的,所以会出现2台电机电流不平衡。

网友F:
电流环PI参数调整有问题,回转窑采用两台电机驱动时可以看作是两台电机同轴运行,由于每台电机的参数有差异,对于闭环系统而言则是惯性时间常数方面有差异,对于6RA70装置的调整就需要单独对电流环节进行优化。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问题已解决,如上所说主从控,主采用闭环速度控制,从采用电流环控制,主参数K0134(Iset)给从,从P601连接此值。

网友D:
作为主从控制方式时,主机是速度环和电流环,而从机只有电流环,从机的给定是从主机送出的,方式可以是模拟量或通讯,当然主从控制时,必须要求两电机固定轴连接,否则从机是速度环开环了,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两台电机的电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