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助 lon系统与eib系统的接口

楼主(2006-04-03):
lon系统和eib系统其实是功能近似的。而eib主要是欧洲公认的安装协议,lon是美国开发的。我想请教两个系统的通信问题如何解决,是否有产品能实现网关的功能使两系统实现通信。或者可以考虑用以太网作为中介,是两者通过ip协议通信,这种方法是否可行。lon系统和其他系统通信的网关有哪些?

网友A:
anybus也没有对应的网关。
硬件方案:
使用串口来接触 ilon系列的带串口通讯的设备和
eib串口通讯设备通讯 实现两个网络的报文交流
(设备开发级别的)
软件方案:
使用上位机软件直接交换数据,

网友B(2006-07-04):
真不知道“ 民工甲: ”你懂不懂技术,你买的东西不是万能的,不是只要是总线就可以转化的,比如你的lon总线的通讯段子,只能转化网络变量,如果别人用messege通讯,你的东西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