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住 测量矿石料位

楼主(2006-04-03):
大家好:
  现碰到一个难题,具体为测量一料仓料位,原来用超声波,后来发现仓内有粉尘,冬天有气雾,测量不准,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用雷达试试

楼主:
谢谢2位,但是用了一个 VEGA的雷达有 回波。

网友B:
可以用带阻尼翼的料位器 询 suiyuan2960@sina.com

网友C:
如果仓内有粉尘,冬天有气雾,受影响较大的话,可以选用重锤式料位计。它使用于各类大小颗粒的固体料位测量,不受介质密度,高粉尘,温度变化的影响。可以把具体工矿发邮箱:tziyan@163.com

网友D:
用精度较高的称重传感器或者激光的都可以!
0755-83680810-817

网友E:
用射频导纳啊,还是比较实用,价格不贵

网友F:
分体超声波或脉冲非接触雷达,关键在于选型、安装及软件功能设置,我公司产品具有虚假回波过滤功能,在水泥、钢铁、铝业、煤矿等很多领域有大量应用,北京瑞普ASK,具体雷达使用中的问题,我可以帮您解决。

网友G:
本公司生产的阻旋式料位控制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它是机械结构设计,利用旋转阻尼叶片的正常工作和受阻后非正常工作而输出不同的信号,从而达到对料位的控制。有兴趣的话可致电021-52510003-叶

网友H:
如果考虑称重的方法可以联系我  13855283472

网友I:
可联系本公司  郭:13851613962

网友J:
提供你的具体参数??料位具体多少?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个方案!有兴趣的给我们联系!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K:
称重和雷达
http://trust-control.vicp.net/bbs/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