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pid控制

楼主(2006-04-03):
新手请问!
  我的系统是一个单轴系统,主要控制衡梁的上下移动位置,采用的是交流伺服电机,反馈的位置信号是编码器采集,我想对横梁进行位置闭环,打算采用pid控制。
  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我通过编码器读回来的是一个位置参数,与期望值之间形成一个位置误差e,然后通过pid算法之后得到的是一个与位置有关的数值PID(e),可是输入电机的值必须是一个速度值,对应一个电机频率,这个位置有关的数值PID(e)如何转化为一个电机频率啊?  请各位高手指点,不会是用这个 PID(e)除以采样时间吧。。

网友A:
为什么你的 PID(e) 不是速度?

楼主:
多谢刘老师:
    我的编码器读回来只能是一个位置数,我不知道如何将其转换成速度,所以每次的误差都是个位置误差,经过PID之后得到PID(e)能对应成速度吗,是不是有当量换算? 请刘老师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e是位置,PID(e)为什么就是位置?随便你去看什么控制器,输出量与反馈量会是一致的量纲吗?

网友B:
你是用控制卡还是自己的DSP啊?我先前在自己的控制卡的基础上编过一个小程序,把e直接赋值给DAC去了(当然可以做一些调整),DAC直接接的是驱动器,不过由于速度上不去就没再尝试过。

楼主:
多谢各位, 我用的是控制卡 ,老师开发的, 由于我这是第一次尝试用闭环,毕业设计要做出来的, 现在刚开始摸索,有些东西不是很明白,多谢刘老师提示,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下,PID(e)是不是也可能直接可以去驱动电机呢?要是想搞明白,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先看看控制器?  谢

网友A:
PID(e)是不是也可能直接可以去驱动电机呢?
理论可行,但是,你所谓“直接驱动”的意思是什么?不要电机放大器吗?你的板卡能输出功率吗?

楼主:
我的电机是松下交流伺服的,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下层硬件我涉及不到,我主要就是用vc作个交互软件,驱动电机就是只有一个自带的函数setmotionspeed(n),然后给n一个频率数就行,就根据这个n的大小控制电机转速,实际过程中这个n等于100乘以横梁运动速度,我现在就是迷惑这个PID(e)能不能直接付值给n,还是应该进行怎么转化?
多谢!

网友C:
实际过程中这个n等于100乘以横梁运动速度,我现在就是迷惑这个PID(e)能不能直接付值给n。
佬大……你的答案就在问题中。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只是你有了想法,就去试一试。

网友A:
能不能直接赋,先把你的PID详细算法列出来看了再说,谁知道你都是怎么算的。

网友D:
你应该好好的补习一下自动控制原理,认真地想一想,前面几位老师都是在引导你,不愿直接给你答案,我这里可怜你一下,告诉你了。外环控制器的输出就是内环的输入,即位置控制器(你用的是PID)的输出就是速度环的输入,不用考虑量纲问题,如果考虑到机械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转速,你可以对该PID(e)做个限制,是他小于系统允许的最大n值。但是这是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位置PID控制器需要设置合适的饱和值,否则当有大的位置偏差输入时,系统的超调会增大,这是因为机械系统速度饱和而未知控制器仍然积分造成的。再细致就是直接把程序写给你了,我看不必了吧。

网友E:
伺服就有这个功能啊,何必多此一举呢?
这样搞下来,不等于自己开发了一套伺服吗?

网友D:
我就是自己开发伺服的哦:),多指教呵。

网友B:
favnihao,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有些问题想请教,
我的email:zhangsheng10◎hotmail.com

楼主:
多谢 刘岩利 favnihao  老柴夫 ,今天按照你们指点的方法试了一下,初步感觉还行,能控制横梁的运动,虽然质量还不尽人易,但起码有进展,感觉以后调参数肯定还是个大问题.明天把我的代码给你们看看,指教一下,多谢!

楼主:
程序如下: (采样时间我用的是多媒体定时器,一般定时我设定在15ms - 30ms之间 , 写一下主要部分。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

         double Point;   //实际横梁位置
double PID;
Point=GetFeedbackSignal();//得到实际横梁位置
         PID=PIDControl();         //经过pid算法后的值
m_currentpos=Point;       //显示当前位置

*********** 采用普通 PID 算法  *************
double dTimeInterval;//采样间隔为dTimeInterval秒

double CMotionControlDlg::PIDControl()
{

    double dOutSignal;            //PID控制的输出
    double dError;
    double dDemandSignal=GetDemandSignal();//给定期望位置
    double dFeedbackSignal=GetFeedbackSignal();//反馈位置
    dError = dDemandSignal-dFeedbackSignal;  //位置误差

    dvalue0=Kp*dError;    //比例
    dvalue1=dvalue1+Ki*dError*dTimeInterval;//积分
    dvalue2=Kd*(dError-dOldError)/dTimeInterval;//微分
    dOutSignal=dvalue0+dvalue1+dvalue2;//输出

    dOldError=dError;
    return dOutSignal;
}
******在多媒体时间函数中写如下控制运动代码*******

if (fabs(dError) >0.00005) //如果横梁运动位置误差
{                          //大于0.00005则采用如下控制

double st=8000;  //设定一个速度上限
if(PID>st)
{
 SetMotionSpeed(8000);  //给定运动速度
 StartMotion(3);        //规定电机正转
}
else if(PID<=st&&PID>0)  //如果经过pid算法之后的值在范围内
{                        //就直接将pid值直接输入电机???
  SetMotionSpeed(PID);
  StartMotion(3);
}
else if(PID<=0)        //如果pid为负,代表横梁超过规定位置
{                      //使电机反转,将pid值直接输入电机
SetMotionSpeed(-PID);
StartMotion(2);        //使电机反转
}
else
  StartMotion(0);    // 误差小于0.0005则 电机停止运动

网友A:
没有细看,只是看到了“误差小于0.0005则 电机停止运动”,这种做法有没有危险?此时电机虽然不动,但是积分运算还在进行,如果持续一段时间,PID(e)的结果可能很大,当电机需要动的时候,会飞的。

楼主:
如果我不限制的话,那么考虑到误差之内的情况,PID(e)最终很难真正的为零,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ps: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程序运行当中,当PID(e)很小的时候电机会突然停止几秒钟,然后在运转,这是为什么?每次停止时PID(e)的数字会跟采用时间,还有kp ki kd都有点关系

网友F:
----"PID(e)最终很难真正的为零"

PID(e)是否为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误差要趋于零.

SetMotionSpeed 应该可以接受变量为负值,故无需StartMotion(2).

当误差小于0.0005,无需停止电机.

楼主:
多谢关注!我的程序中SetMotionSpeed 与 StartMotion  这都是下层自带的函数,规定是这么用的。

网友A:
“ ----"PID(e)最终很难真正的为零"
PID(e)是否为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误差要趋于零.”

对于闭环控制,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的过程,确实不需要关心 PID(e)是否为零。

“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确实需要这样的功能(通常被称做“定位后不晃动”),那么就把PID中的积分运算也停下来。

楼主:
多谢,我在程序中是设定误差接近零时强制停机的,同时让时间处理函数停止,只是这个问题总是出现,请指教:
Q:当PID(e)很小的时候电机会突然停止几秒钟,然后再运转,当停止时,比例与微分环节数值都停止,只有积分起作用,运行一段时间后横梁再运动,这是为什么?按理来说应该不会这样,并不是因为PID(e)太小缘故,因为它的值超过电机最小驱动很多倍。还是因为windows下消息的阻塞?但改变控制时间也会出现! 请教
每次停止时PID(e)的数字会跟采用时间,还有kp ki kd都有点关系

网友A:
你的PID(e)输出到驱动器,都有哪些环节?包括软件和硬件的环节?另外,如果驱动器上的参数设置的有问题,负载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表现出类似“死区”的现象。

楼主:
最近学校网络改造,不好意思
我的PID(e)直接从软件输出到测控卡然后到驱动器。
老师看了我做的这个位置控制,初步表示还可以,说还要在位置
闭环里实现速度闭环,我查阅资料,但还是不是很理解,位置闭环中速度就是变化的,那还用实现什么速度闭环吗?恳请指教!

网友C:
在你的设计中,位置控制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怎么体现出来?
我想,圆编码器反应出来的是一个间接的量,是把衡(横)梁的直线位移转换成角位移来测量。那么横梁的实际位置和经过转换的电机的转角位置的比较,就是用来控制位置误差的量。
横梁的实际位置从哪里来,在程序中没看到。
定义的位置期望误差比定义一个期望位置可能要有用一些。
你在程序中限制了当PID(e)小于某值的时候就停机的。因此,运行中停机也是对的。经过几秒的积分后,误差大了又重新开机了……是这样吧?

楼主:
多谢老柴夫,我的机器是一个材料试验机,就是要实现横梁的上下运动,对材料进行拉伸试验,程序中GetFeedbackSignal()函数是我自己写的,中间的实现代码就是得到编码器的值,经过变换后换算成横梁的实际位置,在程序中我定义一个期望位置,电机运行后我限制的
dError<0.00005停机,这其中的dError指的是横梁实际期望位置与我通过编码器换算后得到的横梁实际位置的差值,我试过直接用PID(e)
来限制电机的运转,但好像不是很好用,所以出现的短暂停机现象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是不是像刘岩利老师说的那样是类似死区现象,(短暂停机时,dError不变化,比例,积分都起着作用,PID(e)值比较小,一般在20左右,但这个值正常时电机也应该转动,电机最小驱动频率是0.5),恳请高手们指教。
    还请大家给我讲讲材料试验时,我这对横梁位置闭环后,怎么样对横梁进行速度闭环,因为老师要求电机驱动器自带的不行,要直接对横梁控制。  多谢!!

网友C:
如果在立柱导轨上装个光栅呀什么的,那就和编码器组成一个全闭环,这样就可以用PID做位置控制了。
材料实验机工作时的移动距离和速度也不是太大,我记得以前做材料拉伸实验的时候,好象是用恒速的吧,记不太清楚了,那关键就是要稳定。
PID的程序你可以这样做
当误差大于某个数的时候只用比例,
当误差小于某个数的时候就加上积分,
当误差再小于某个数的时候加上微分。
要恒速的话,速度闭环也是必须的,做法差不多。

楼主:
TO:老柴夫
   我的这个材料试验机,按试验标准上来说就是要恒速的,但我现在的位置控制中,横梁的速度是变化的,这个变化就和pid算法有关,我现在就是很不明白,又要位置闭环,又要速度恒定,我怎么才能实现呢,位置闭环中位置是由PID(误差)自动得到的,速度当然应该有变化,如果要恒定的话,那即时速度和即时位置怎么得到呢?
多谢!!

网友A:
又要位置闭环,又要速度恒定
这个,我的理解是
1、给定位置值需要变化的时候,不要突变,而是按照一定的速度平缓变化,

2、PID(E)的结果不作为速度处理,只作为速度的给定方向(正、负、零),用独立的速度环保证速度的稳定(0或指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