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故障,急!

楼主(2006-04-03):
最近总是遇到一些比较蹊跷的变频故障,这两天遇到一台西门子变频MICROMASTER VECTOR,初步状况是这样,采用两线控制开停。频率控制信号采用数字量电位计输入,p6设定为0,p5设定为13.5。正常开停后,下一次开机就可能出现输出频率仅只有0.1,把电源停掉再开一次即正常,无任何故障代码指示,头疼!
请教各位大侠有无较好的处理方式,此装置离我们工作地点较远,腿都快跑断了!

网友A:
你在哪里啊??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店询问021-6214146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B:
大量西门子配件网http://en.b2bqiji.cn/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