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电气事故的反思

楼主(2006-04-03):
事情己经很久了,但我一直是引以为戒的,现写出来大家供大家参考.
  做了一个配电柜的设计,有一总开关,下有其它设备的空开和一照明空气开关.一般的设计是所有开关都在总开关下,但在维修时无照明,所以照明空开就接在总开关以上了.总空开为600A,照明开关10A.
  后来发生一严重事故,照明短路,照明空开坏了没有跳开,把柜中照明线(4平方)烧了,照明线把总电源线烧短路了,放了一大炮.把柜内总电源线的铜都化了,打在对面玻离上,深深的嵌了进去.还好当时没有人,不然定会残废,至少让铜液烧个满脸花.
  事后我反思,在设计时,照明电流小,尽量设计在总空开后面,如果直接接电源要用螺旋保险,断开电流大,不然会造成事故.

网友A:
看来照明空开是国产的,严重支持 梁宏,柜内照明开关最好用螺旋保险.麻烦是麻烦点,安全第一嘛.真险啊![/u]

网友B:
都是被假货害的!!防不胜防啊
   我们不能抱侥幸的心理,应该把自己想到的、或不应该省略的环节,都要配备完整!!现在的空开能靠的住???

网友C:
什么是螺旋保险?请教

网友D:
 TO傻根:低压保险常用的一种,低压保险一般分瓷插式(现在很少用了)、螺旋式、密封式(铁壳开关里用的那种)、填料式 (低压配电柜里用的很多,一般与刀熔开关配合使用)四种。

网友E:
引以为戒啊

网友F:
吸取教训

楼主:
空开是国产的,质量很差.
但我在设计时用的方法也是不对的.象吉他说的,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G:
空开的型号有多种,每一种由于其不同的保护类型(如短路、过负荷、复式等)用于不同的场所,选用是注意型号。

网友H:
我也要引以为戒。我很支持楼主的说法。要加螺旋保险。做短路的二次保护。避免空开的失灵。安全的这根弦不能松啊!

网友I:
现在的电器很流的,我一般都比大一些来用。。。。。

网友J:
同感
!照明真的好容易造成短路的

网友K:
做我们这一行的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啊,如果有时候自己都不去考虑周全的话,那出了什么事情真的就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啊

网友L:
按国家标准来基本没什么错的.都是个人经验搞出的事.

网友M(2011-03-17):
照明灯空开轻易用不上的,关键时刻还掉链子了!咋搞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