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称重传感器高手(做广告和不回帖者勿进)

楼主(2006-04-03):
一台打包称出现异常:每台秤装三个传感器,波纹管式型号为(HSX--A)20KG,厂家为宁波柯力电气.接线五根:红(正)黑(负)绿(正)白(负)屏蔽(com),经本人检查阻抗输入红黑400欧左右,输出绿白350欧左右,绿白为反馈信号线电压为(0.4mv),而其他两个传感器为4.0mv,本人认为是这个传感器坏掉.和宁波柯力联系后又发了一个新的同型号传感器,上电检测后还是如此.本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柯力给我发的是一个坏的?????把这个换到别的正在使用称上还是如此.阻抗正常,反馈信号电压不正常.诚请各位老师支招以解燃眉之急!!!

网友A:
我不明白此时打包机是否工作正常?
如正常,可能是机械设计或制造不好,这个传感器没有用上力.
第二应查激力电压是否正常.
第三查是否用错了测量范围.如应用小的选用的大了.
如果传感器是一、二百公斤的,比较好判断,加上电压,用手压一压,输出是有变化的。

楼主:
打包机工作不正常,根本不能打包,一代多一代少.我先效零然后校称,加一千克可以确认,再加一千克仪表出现(clk000001).然后我才检测传感器,激励电压最大不超过15vDC,在10--12v左右

网友B:
‘激励电压最大不超过15vDC,在10--12v左右’——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值,难道在变化?

网友C:
建议检测此支路传感器电源。如正常可将另一好的传感器接在此路上替换法检测。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弹性体(弹性元件,敏感梁)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弹性变形,使粘贴在他表面的电阻应变片(转换元件)也随同产生变形,电阻应变片变形后,它的阻值将发生变化(增大或减小),再经相应的测量电路把这一电阻变化转换为电信号(电压或电流),从而完成了将外力变换为电信号的过程。
   由此可见,电阻应变片、弹性体和检测电路是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中不可缺少的几个主要部分。下面就这三方面简要论述。

  一、电阻应变片
   电阻应变片是把一根电阻丝机械的分布在一块有机材料制成的基底上,即成为一片应变片。他的一个重要参数是灵敏系数K。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意义。
   设有一个金属电阻丝,其长度为L,横截面是半径为r的圆形,其面积记作S,其电阻率记作ρ,这种材料的泊松系数是μ。当这根电阻丝未受外力作用时,它的电阻值为R:
  R = ρL/S(Ω) (2—1)

  当他的两端受F力作用时,将会伸长,也就是说产生变形。设其伸长ΔL,其横截面积则缩小,即它的截面圆半径减少Δr。此外,还可用实验证明,此金属电阻丝在变形后,电阻率也会有所改变,记作Δρ。
   对式(2--1)求全微分,即求出电阻丝伸长后,他的电阻值改变了多少。我们有:
  ΔR = ΔρL/S + ΔLρ/S –ΔSρL/S2 (2—2)
   用式(2--1)去除式(2--2)得到
  ΔR/R = Δρ/ρ + ΔL/L – ΔS/S (2—3)
   另外,我们知道导线的横截面积S = πr2,则 Δs = 2πr*Δr,所以
  ΔS/S = 2Δr/r (2—4)
   从材料力学我们知道
  Δr/r = -μΔL/L (2—5)
   其中,负号表示伸长时,半径方向是缩小的。μ是表示材料横向效应泊松系数。把式(2—4)(2—5)代入(2--3),有
  ΔR/R = Δρ/ρ + ΔL/L + 2μΔL/L
  =(1 + 2μ(Δρ/ρ)/(ΔL/L))*ΔL/L
  = K *ΔL/L (2--6)
  其中
  K = 1 + 2μ +(Δρ/ρ)/(ΔL/L) (2--7)
   式(2--6))说明了电阻应变片的电阻变化率(电阻相对变化)和电阻丝伸长率(长度相对变化)之间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灵敏度系数K值的大小是由制作金属电阻丝材料的性质决定的一个常数,它和应变片的形状、尺寸大小无关,不同的材料的K值一般在1.7—3.6之间;其次K值是一个无因次量,即它没有量纲。
   在材料力学中ΔL/L称作为应变,记作ε,用它来表示弹性往往显得太大,很不方便
  常常把它的百万分之一作为单位,记作με。这样,式(2--6)常写作:
  ΔR/R = Kε (2—8)

  二、弹性体

  弹性体是一个有特殊形状的结构件。它的功能有两个,首先是它承受称重传感器所受的外力,对外力产生反作用力,达到相对静平衡;其次,它要产生一个高品质的应变场(区),使粘贴在此区的电阻应变片比较理想的完成应变棗电信号的转换任务。
   以托利多公司的SB系列称重传感器的弹性体为例,来介绍一下其中的应力分布。
   设有一带有肓孔的长方体悬臂梁。

  肓孔底部中心是承受纯剪应力,但其上、下部分将会出现拉伸和压缩应力。主应力方向一为拉神,一为压缩,若把应变片贴在这里,则应变片上半部将受拉伸而阻值增加,而应变片的下半部将受压缩,阻值减少。下面列出肓孔底部中心点的应变表达式,而不再推导。
  ε = (3Q(1+μ)/2Eb)*(B(H2-h2)+bh2)/ (B(H3-h3)+bh3) (2--9)
  其中:Q--截面上的剪力;E--扬氏模量:μ—泊松系数;B、b、H、h—为梁的几何尺寸。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分析的应力状态均是“局部”情况,而应变片实际感受的是“平均”状态。
  三、检测电路

  检测电路的功能是把电阻应变片的电阻变化转变为电压输出。因为惠斯登电桥具有很多优点,如可以抑制温度变化的影响,可以抑制侧向力干扰,可以比较方便的解决称重传感器的补偿问题等,所以惠斯登电桥在称重传感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因为全桥式等臂电桥的灵敏度最高,各臂参数一致,各种干扰的影响容易相互抵销,所以称重传感器均采用全桥式等臂电桥。

楼主:
to 电工的故事:首先谢谢你给我讲原理,但我需要解决办法.再次深表感谢.

网友D:
.称重控制器坏????三个传感器并联?接线问题,传感器输入红黑400欧左右,输出绿白350欧左右应该正常。传感器不接称重控制器,加压力后店阻值会变化是好的。ok

网友C:
建议检测此支路传感器电源。如正常可将另一好的传感器接在此路上替换法检测。
我不是给你讲原理,我是顺便弄点资料丰富论坛。嘿嘿。

网友E:
清仓后总或多或少有100到300公斤的显示.但我的称重仪表无法调零,传感器是4个同时参与,是量程是0到50t.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你可以校零,调零和校零是两个概念注意!

网友F(2006-05-06):
 清仓后总或多或少有100到300公斤的显示.但我的称重仪表无法调零,可以从传感器入手解决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了吧

网友G:
你在测试是手工加压看是否有反应,是比较简单的判别方法。

网友H:
称重传感器一般不容易坏,一般出现在接线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