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SMAC CQM1密码问题

楼主(2006-04-03):
有一台组合机床,用CQM1控制,出现问题后,想读程序看看,但读不出来,要需入密码,问设备厂家,厂家说没有加密,该种PLC有原始密码?(出厂时设定?),请前辈指点。

网友A:
有原始密码?你是不是问错人了?

网友B:
原始密码?第一次听说。

网友C:
没有听说过,很新鲜!

网友D:
没有什么原始密码的
只有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程序时才会加密的,谁加的找谁了
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他会给你们的
还有事联系我,希望能给你点帮助
QQ:179817504
MSN:hypx@eyou.com

网友E:
没有通用的;
可以解出密码;

网友F:
如果厂家不加密码,就没有密码了,你用什么读程序的?手持编程器?如果是那试试清除(手持编程器面板下方红的)监视(mon开头的)再清楚就进去了!还有就是用电脑查看!

网友E(2006-05-23):
没有密码是可以直接读出程序的;
你是用手编还是电脑读的?

网友G:
针对OMRON全系列PLC的VB通讯原代码,读写DM区、IR区、HR区等,以及找回丢失的密码(原代码)。TEL:13636962573

网友H:
PLCjiemi俱乐部  QQ群  26265096  欢迎加入...

网友H(2006-06-22):
新的QQ群   PLCjiemi俱乐部  16361896  请进入...

网友I:
找个解MI软件,很容易就解出来了。

网友J:
CQM1H的密码不号破,他的加密原理和其他机型不一样,不信你们可以试

网友I:
好像是的。CPM CQM1的用穷举法就可以了。

网友K(2006-12-16):
可以解  联系ttshsh@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