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涡轮流量计

楼主(2006-04-03):
由于涡轮流量计输出的是脉冲信号,而这个脉冲信号往往不怎么规则,我想问的是怎样把这些脉冲信号进行整形?!然后再接入PLC.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哪位高人说一下,学学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怎么不规则?
如果是指频率不规则,那是应该的。这个涡轮流量计是频率输出的,以频率的不同代表流量的大小,接个二次表头转换一下,0hz->4mA;高频段-〉20m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