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做过污水处理控制系统的朋友

楼主(2006-04-03):
现有一污水处理控制系统的项目,寻找有经验的朋友参与,限南京及周边的朋友
请联系mgk2008@yahoo.com.cn

网友A:
http://www.autoyx.com/eng/Eng5.htm
控制软件功能内容的要求:
  1、 磷盐加药量控制PID;
  2、 PH值控制PID:根据在线PH计测定的输入量,控制纯碱加药量;
  3、 甲醇加药量控制PID;
  4、 纯碱加药量控制PID;
  5、 进水氨氮浓度控制PID:根据在线氨氮仪输入量,控制甲醇加药量;
  6、 好氧池溶解氧控制PID:根据在线氧气流量计输入量,控制供氧泵供氧量;
  7、 进水温度控制PID:    根据水温测定探头输入量,控制进水温度;
  8、 加药泵液位控制PID:  根据超声波液位计输入量,控制水泵启停时间。
  9、二沉池排泥程序控制;泥泵启仃控制;
  10、 主要设备运行参数监控等。

  11、声光报警:语音报警功能;

上位人机界面软件功能的要求:

       提供丰富的组态调试工具,包括数据库生成工具,流程图生成工具,组态调试工具,MMI提供 趋势、报警记录、自检等功能。

  1、污水处理监控系统总图;
  2、污水处理装置动态工艺流程图;
  3、污水处理装置自动控制系统图;
  4、污水处理装置动力配电系统图;
  5、各主要设备运行动态图;
  6、各主要单体工艺运行动态图;
  7、历史纪录显示表图;
  8、报警记录显示表图;
  9、系统自诊断图等。

http://www.autoyx.com/eng/Eng5.htm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