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种采集器/卡可读WS-01型绞车传感器????

楼主(2006-04-03):
求助: 哪种采集器/卡可读WS-01型绞车传感器信号????
以下是型  号:WS-01型绞车传感器

产品说明:
  → 特点:
    1、本传感器是在光电传感器的基础上,采用霍尔原件,从电路上完全解决了绞车传感器防水、防油的问题,不怕油水的污染。
    2、抗震动、更适合国内钻机使用。
    3、一体化机械结构,安装简便。
    4、嵌式检测元件,维修更换方便。

  → 接线方法
    接头针号:1脚、2脚——信号,3脚——电源+,4——电源-
      红:电源+,绿:电源—,黄、白:两组信号输出

  → 技术指标
    供电电压:4.5~15VDC
    工作电流:14~20mA
    输出频率:f=0~80KHz,fmax=100KHz
    输出信号:48脉冲/圈
    相位差:90度±10度
    工作环境温度:-20~80℃

如有合适的数据采集器/卡的厂商,请留下你们的信息,谢谢!

zql1009@sina.com

网友A:
请接受email

网友B:
可用以太网接口的数据采集控制器

以下是它的一些基本参数

旋转编码信号输入
需要2个相邻的定时器通道(0/1,2/3,4/5)。偶数通道定时器是旋转编码信号通道A,奇数的是通道B。Timer#Value在此没有作用。UE9可做4倍频计数,返回的当前计数值是一个32位的整数。奇偶计数器的当前计数值是相同的。

向定时器写入的值为0相当于进行复位。复位后读取定时器的数值将会是0,直到一个新的边沿被检测到。如果复位和读取在同一个函数中,那么读取的数值是复位前的计数器数值。

定时器(Timer0-Timer5)有各种运行模式。目前支持的有PWM(脉宽调制)和旋转编码信号输入。

定时器模式
0  16-bit PWM (十六位脉宽调制)
1  8-bit PWM(八位脉宽调制)
2  周期输入(32位,上升沿)
3  周期输入(32位,下降沿)
4  占空比周期输入(Duty Cycle Input)
5  硬件程序计数器输入(Firmware Counter Input)
6  保留
7  频率输出
8  旋转编码信号输入(Quadrature Input)
9  定时器停止输入(只用于奇数定时器)
10 系统定时器低位读取(没有FIO)
11 系统定时器高位读取(没有FIO)
12 周期输入(16位,上升沿)
13 周期输入(16位,下降沿)

详细请到www.ade-tech.com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