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森兰BT12空载运行报FL故障

楼主(2006-04-03):
我是初学者,请教各位老师:
   森兰变频器BT12在未接电机的情况下一运行就报FL故障是怎么回事?

网友A:
FL是什么故障?过载吗?

楼主:
说明书上说是模块故障,1:输入电压低2:负载太大3:短路或接地4:内部故障.
现在是电压正常,没接地,没接电机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模块有问题了吧

网友C:
检测电路有问题..差一下传感器部分..

网友D:
先看模块,再看驱动,再次还有检测

网友A: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