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距离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06-04-03):
我在学习PROFIBUS总线访问协议(FDL)的特点时,遇到了关于“海明距离(HD)=4”的词句,我不知道什么是“海明距离”请专家给以解释!在此期待中……

网友A:
海明距离是一维距离.

欧氏距离是二维距离.
两个二进制位串有多少个对应位不同。比如
10001001和
有三个对应位不同,海明距离是3.

楼主:
谢谢 KILLKILL 了 我知道了 海明距离和欧氏距离是不是往往都用于通讯领域中呢? 能否给我一份有关的资料呢?我想进步了解!
hoegs@163.com

网友B:
这个如何应用呢?求教,ZHAO-FENG@163.COM

网友C:
也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getek@163.com

网友D:
海明码:是一种可以纠正一比特错的高效率线性分组码。基本思想:将待传信息码元分成许多长度k的组,其后附加r个监督码元(也称校验比特),构成长为n=k+r比特的分组码。分组码中每个校验比特和某几个特定的信息比特构成偶检验关系。校验比特数r必须满足:2r>=n+1,即2r>=k+r+1。

海明距离是指两个码字间的距离,决定了能纠错的位数。

海明码主要用于信息论、计算机网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