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n控制伺服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04-03):
我在一个产品中用三菱FX1N-60MT控制单轴伺服,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定位指令尚未执行完时,也就是在PLC发脉冲过程中,如果突然复位前面的执行条件,PLC便死机,既无法重新执行任何定位指令。但是如果给PLC断一下电,可恢复正常。请教哪位高手之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A(2011-05-26):
监控民M8147 或M8148,估计是时序出了问题

网友B:
应该只是无法发出脉冲了吧,PLC还能不能运行?

网友C:
正常应该不会死机的,用的什么指令

网友D:
几个定位指令的执行标志都是一个,状态没有复位,是无法重新执行定位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