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FM450-1在接好线以后,编码器的值一直不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4-03):
已经检查了接线,没有问题。
组态,也没有发现什么。
没出现外部或内部故障指示。
何故会这样?那个db1.dbd34一直是不变,偶尔有跳动。

网友A:
可能要改变编码器的接线方式加几个电阻

网友B(2007-04-25):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在重新下载程序后就自动解决了

网友C:
加电阻1000欧的
我以前预见过

网友D:
楼上的说加电阻,如何加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