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6-04-03):
在程序里模拟量信号为什么还要经过I_DI——DI_R转换呢?是不是所有的PLC模拟信号都要这样处理?

网友A:
是要用,因为没有I=>R的转换,有代用方法,但性质是一样的。

网友B:
不是这样,模拟量直接采集进来以后,经过模块自动转换量程,变成量程为0-32000之间的16位整数(单字),如果你的程序中要处理整数,就不用I_DI和DI_R指令。如果你的程序中要用到实数(双字),就得用I_DI指令把单字就成双字,再用DI_R指令把双字整数数据类型变成双字实数数据类型。

网友C:
楼上的兄弟说得不错,转不转换要看你得到采样值后你的下一步如处理

网友D:
根本不需要转换成实型数据,双字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E:
哦,原来如此。

网友F(2006-06-12):
我也明白了

网友G:
请教一下输出时转换吗?

网友H:
指令中,
R 表示 32位浮点数
D 32位整型数
I 16位整型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字
进行转换是为了要和要处理的参数格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