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施耐德28变频器EEF故障

楼主(2006-04-03):
各方朋友! ̄
大家好!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施耐德28系列7.5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出现EEF故障现示!请问有没有朋友修复过这样的故障?是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A:
检查机内是不是很脏,另外检查排线,有问题可以交流QQ77814221

网友B(2009-01-17):
我正好遇见,不信你可以换一换EEROM 93C56,便可!可找一台相同型号来试一下!!!

网友C(2009-03-31):
换了控制板都不行,可能是排线问题!

网友D(2009-07-25):
故障在驱动板上,换一块同型号的就好,驱动板上有什么东西能报EEF啊,高手们,能帮忙指点下吗,先在此谢谢啦!!!!!!!!!

网友E(2011-12-13):
我也遇到 没结决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