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6-04-03):
在程序里模拟量信号为什么还要经过I_DI——DI_R转换呢?是不是输入端AIW采集所有的模拟信号都要这样处理呢?输出端AQW得出的模拟信号是不是要经过DI_R——I_DI这个逆变过程呢?请教高手!!

网友A(2007-08-17):
我也在学这些.

网友B:
 团购PLC教材,200元的教材现在只要20元
 参加的人越多,价格越便宜
团购-PLC可编程控制器原理、编程及应用 视频光盘16VCD
http://www.shukongcn.com/bbs/viewthread.php?fromuid=2&tid=30229

网友C:
I是整型,是16位数;DI是双整型,32位;R是浮点数,32位。我想转化是因为数据格式的需要吧。

网友D(2015-06-10):
还有就是如果我要输入的是小数 这样转换岂不是把小数后面额都转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