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教三相变压器(380V转220V)

楼主(2006-04-03):
我国的工业用电标准是三相交流380V,单相电压220V。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伺服电机,它的供电标准是日本标准,也就是要求三相交流220V,单相电压110V。所以我需要用变压器进行变压。
我想请教大家,市场上有没有成型的专门实现这样功能的变压器模块?体积大不大?价格怎么样?
因为我是做控制的,对电工方面不了解,所以问题比较肤浅,希望大家能帮忙,先谢谢大家啦,^_^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A:
用单相的变频器,输出是3相220V!!拖动电机是可以的。
我记得日本的电压是3相200V,单相是110V。

楼主:
对啊,日本的电压就是三相220V,单相110V。
我需要的是为伺服电机供电的电压,不需要用变频器,没有专门的变压器吗?

网友A:
日本设备一般是60Hz吧,50Hz的比较少。
如果仅仅是变压,用三相变压器或者三个单相的按星形接输入,输出按需要接即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在实际中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如果仅仅是变压,用三相变压器或者三个单相的按星形接输入,输出按需要接即可!!

楼主:
我用的这个三菱电机50Hz与60Hz都能适用
三相变压器体积大不大?能不能放到电控柜里面?(我的电机1.5KW)

网友C:
我5~30KW倒是生产过很多了。给武汉神龙汽车的3年了还在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看了你们的回帖,了解了不少。
三相变压器体积大不大?能不能放到电控柜里面?(我的电机1.5KW)

网友D:
上海一个叫道诺的公司专出这个电源,不贵,我用过.至今没坏.具体的联系方法忘了,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E:
是有这样的变压器,输入三相380V,输出三相220V。市场上有卖的,我们公司就用过。

网友F:
其实并不需要加变压器,直接接入单相220V电压就可使用,因为他的驱动器是2KW的,所以有些功率损失并不影响1.5KW电机的使用性能。

楼主:
楼上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在实验时,接的是单相220V电压电机可以转起来。
关键是我要求电机频繁的运转、停止(也就是转速频繁的由0到v再到0),具三菱的技术支持说,这样要求接三相220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