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

楼主(2006-04-03):
我是初学西门子的,请教一个简单的编程:有14盏灯泡,1先开,然后2开同时1灭,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后,然后循环,时间间隔2秒,要求断电后保持现有状态,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请问,断电是指PLC电源断电时状态保持,或电灯电源断电后,PLC保持现有电灯开关壮态???

网友B:
用循环移位是最简单的。状态字放在带电池保持的数据区即可。

楼主:
能给写出简单的程序吗?假如是5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