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电缆面积怎么算?

楼主(2006-04-03):
求助:电缆面积应该怎么计算,有公式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电缆还是导线的截面积啊?不说详细点不好回答啊!

楼主:
导线的截面积,没说明白

网友A:
S=π*(R/2)^2
R是金属导体的直径!!呵呵,这么简单,没想到吧!

楼主:
就这么算阿,谢谢

网友B:
晕.这是基本的算式呀.楼主应该是问的是多大负荷用多大的电缆吧.是电缆选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