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软件中,表针元件怎么添加

楼主(2006-04-03):
eview软件中,表针元件怎么添加就是配合刻度可以组成一个模拟表形状的

网友A:
画个刻度元件,再画个圆即可。
不明白的话,我有例子,留下油箱,我给加油。

网友B:
先放好表针元件,再选择界面的左边有一快捷方式图标"刻度",就可以制作各样的刻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