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工控机启动三分钟后断电怎么解决

楼主(2006-04-03):
我们公司的一台工控机最近在开机三分钟后就会断电.但看主板上的指示灯仍是亮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工程师懂的,麻烦请告诉我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特急!!!
谢谢!!

网友A:
断电之前有什么报警声音或文字提示吗?这种情况可能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B:
查看一下电源是否是好的?是否设置了RESET重启?再有可能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C: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qq群号是

网友D:
PLC主板电源是单独的吗?

网友E:
工控机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