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无触点接触器

楼主(2006-04-03):
你使用过无触点接触器吗,如何进行二次控制?实际选用要注意哪些事项,维护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如何避免?

网友A:
楼主:您说的是否是被叫做:无触点开关的东东?

   无触点接触器是根据单硅反并联调压触发器的原理开发出来的新型接触器,它具有一般接触器所具有的保护特性以外的很多新的性能,完全可以取代现在的交流接触器
   触发原理
  “单硅反并联调压触发器”用少量元件强制触发单向可控硅、自然同步提高了单向可控硅寿命。该触发器可触发100A-3000A单向可控硅,使大电流工作状态下的交流、直流调压、更加平滑可靠,可达到单向调压及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及直流电动机调压调速的目的。从而使单向可控硅在交流电力变压电路中使用简单化、标准化。“单硅反并联调压触发器”控制技术巧妙地解决了国内外3000A以上大电流控制电路复杂难题。开创了可控触发控制新思路。
  触发技术主要特点: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riggering technology:
●构思新颖、结构简单、组成元件少,使用方便。

●工作电流小、使用寿命长、运行安全可靠。输入0—12V直流电压时,工作电流 0—15mA,就可对三相电力实施调控。

●抗负荷能力强、适用于阻性、感性负载。

●LC选频,振幅控制,

●电磁兼容性好。

●与三组可控硅触发连接无相序。控制100A~3000A单向可控硅。

●控制方式:电位器手动调节,数字电位的控制,或微机接口控制。

●具有输出缺相及三相电压不平衡保护信号的功能。

   “单硅反并联调压触发器”及其触发控制技术与可控硅连接方式不同时,可运用于不同场合,组成多种产品。

    ●当单向可控硅按整流线路连接时,用“单硅反并联调压触发器”可控制交流电的可变整流达到直流电动机调速,电镀、直流电源控制等产品。

●当单硅触发技术触发两只晶闸管时,电路可用于、交流调压,交流电动机的软启动。

    ●当单硅触发技术与美国的克马里变频电路配套使用时,可大大简化变频电路,减少使用元器件,降低变频器成本,便于变频器进一步推广使用。

    ●用单硅触发技术直接触发导通两只可控硅时,可制作出高质量无触点静态开关代替接触器,用于操作频繁与开关频率高的场合。

    单硅触发技术在控制电动机时,只需增加少量的元器件,就可对电动机系统实施欠压、过流、缺相、短路等保护功能。

网友B:
固体接触器具有体积小,响应快,使用寿命长,维修成本低,能耗小等电磁接触器无法比拟的优点。

网友C:
你是说固态继电器吧?

楼主:
它俩实际是一个东西,就象热继电器也叫热偶一样,固体接触器也有叫无触点接触器,它同一类似产品是固态继电器。我不是生产厂家,实际上它是一个值得推广的东西,只是没有使用经验,讨论一下,有利于交流。

网友D(2007-05-07):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E:
下面引用由ymhchen 在 2006-4-4 22:04:00 发表的内容:
  它俩实际是一个东西,就象热继电器也叫热偶一样,固体接触器也有叫无触点接触器,它同一类似产品是固态继电…
--------------------------------------------------------------------------------------------
新鲜,真有脸大不害臊的人,啥时候热偶叫过热继电器,还是头一次听说,真长见识

网友F:
好像就是固态继电器或者叫可控硅!

网友G:
长知识了

大菜鸟!

网友:
就是固态继电器,我用过,它不是万能的;1:使用时必修用快速保险,熔断时间必须小于0.1秒,否则负载短路后立即击穿。2:不宜用在感性负载上,反电势.....。3:选择时要有足够的电流余量。4:价格不低(包括安装支架、散热器、风扇、触发电源...等等)所以我不建议大面积推广,在纯阻性负载同时需要频繁开关的场所倒是很适宜!比如电阻炉加热温控上.....

网友H:
就是固态继电器,带感性负载如不采取措施,容易击穿

网友I:
用一个小功率双相可控硅控制两个大功率单向反并联的可控硅控制极,其结构简单.过零触发.调压范围广.使用寿命长.用本身相线调制
同步好.不信,请看我做的力矩电机控制器.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czboyu

网友J(2009-11-02):
无触点接触器T44A15-3P的实物图片网上有啊!网址:http://www.tianyikj.com.cn

网友J(2010-07-03):
T44A/D系列无触点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要表现在过载能力和通断速度上,还有散热和安装方式上。

T44A/D系列无触点接触器的特性介绍 专利号:200920224997.3
1:采用进口双向可控硅,功率留有足够余量,优质环氧树脂彻底灌封,不受环境因素影响,集成散热片,散热好,使用寿命稳定且长,而且过载能力强,不易损坏。
2:电路设计上充分考虑了精确定位,速度可达60次/分钟通断而定位准确,同时也对快速通断对电机的冲击做了处理。
3:适用于恶劣环境,频繁启动和精确定位的场所,适应电压范围宽,98-280v交流(涵盖110,220v)直流3.2v-32v(涵盖5v,24v)
4:铁质卡规安装既能增加散热效果又能起到接地安全效果,安装方便,可靠不易损坏,能大面积使用而不增加控制柜体积,适合大面积推广。
在自动化控制发展的历程中,从铁芯式接触器到固态继电器是迈进了一步,但目前市场中固态继电器的品质参差不齐,(这是价格竞争带来的恶果)同时由于固态继电器安装麻烦,散热不好,占控制柜空间大,且更换麻烦,这使得固态继电器在自动化控制领域内发展受到限制,无触点接触器就是前两者的综合产物,吸取了铁芯式安装更换方便的优点,同时也吸取了固态继电器的优点,并做了相应的改进。目前自动化控制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障率高的就是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如果选用直流无触点接触器(T44D-15-3P 电压3.2-32vdc)不需要中间继电器了,由plc直接输出至无触点接触器(直流无触点接触器的驱动电流很小几十毫安),这样有以下几点好处:
1:省去了中间继电器,既减少了成本,也没有了中间继电器的这个故障点,同时简化了柜内的接线和空间,也就杜绝了因线头松动或中间继电器底座老化或中间继电器损坏,或中间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而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还不好查找)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
2:控制回路都是安全电压,容易操作且不易出现安全事故,
3:由于驱动电流的减少,大大增加了PLC输出点的使用寿命,同时也能节约电能。可以使用晶体管输出的输出模块,来进一步提高控制的速度,而不必担心接错线了。
4:可以使控制柜小型化,同时节约了有色金属(铁芯,铜,银)的使用,应该算作是节能产品啊!如果大面积推广使用,每年节约的电能和有色金属数量相当可观啊! 详细资料和图片的下载地址:http://www.tianyikj.com.cn/xzzx/html/?10.html

网友K:
同样电流的东西散热比接触器都大了。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L(2011-04-05):
无触点接触器厂家直销跟踪服务+QQ:1019943314  TEL:13964422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