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1M1200V4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4-03):
最近在修改程序时发现K1M1200V4,究竟是什么东东,这样的数据怎么样附值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急用

网友A:
V4是变址寄存器的一种,可以理解为一种变量
K1是字元件的数量

K1M1200V4:就是说是一种随着V4的值在发生变化的

例如:当V4=10,K1M1200V4代表K1M(1200+10)=M1213M1212M1211M1210

当V4=20,K1M1200V4代表K1M(1200+20)=M1223M1222M1221M1220

楼主:
那  WAND H00FE K1M1200V K1M1200V 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WAND H00FE  K1M1200V K1M1200V

WAND是逻辑字与运算指令,是将十六进制数00FE(H代表十六进制)和K1M1200V进行逻辑字与的运算,结果存到K1M1200V这里

网友B:
saitc701堪称高手啊!受教了,谢谢!

网友A:
互相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