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公司的DCS500B的问题

楼主(2006-04-04):
请教各位高手:
    我单位使用DCS500B做直流调速在一套轧机上,共有三台直流电机。由开卷,主机,卷取组成联动系统。在使用一年半后,卷取控制系统DCS501B0250-41经常将整流桥组MCC95/16炸裂。
    小弟非常迫切想知道这种现象怎么造成的,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小弟在此有礼了。

网友A(2008-07-24):
ABB可控硅、二极管、IGBT www.bzkr.com.cn
⑴ABB可控硅( 5STP)系列:5STP24L2800、5STP1842H0001、5STP16F2800、TT570N16
⑵ABB IGBT: 5SMX、5SLX、5SNS、5SNA、5SNR、5SLF系列
⑶ABB集成门极换相可控硅: 5SHY、5SHX系列
⑷ABB门极可关断可控硅: 5SGA、5SGF、5SGR系列
⑸ ABB快恢复二极管:5SDF、5SGA、5SGT、5SGR、5SHX、5SHY系列
⑹ABB双向可控硅:5STB系列
⑺ABB整流二极管:5SDA、5SDD系列
⑻ ABB 脉冲功率组件:5STH、5SPY、5SPB、5SPR、5STF、5SDA、5SPP系列

ABB熔断器、ABB电路板 www.bzkr.com.cn
⑴提供ABB DCS501B、DCS502B等系列装置专用配套的各种型号熔断器、压敏电阻;
⑵提供ABB的各种型号电路板:电源板SDCS-POW-1,触发板SDCS-PIN-51,SDCS-PIN-41,SDCS-PIN-48,SDCS-PIN-205B;控制板组件SDCS-CON-2;励磁单元DCF503A0050-000000等。

网友A:
ABB DCS-500B直流传动主要备件:北京北整科瑞电器公司www.bzkr.com.cn
电话:010-65403561 传真:010-65403562
一熔断器:
170M6151 170L7299 170M7031 170M7510 170M7034 170M7035 170M7513 170M7026 170M7036 170M7520 170M7028 170M6145 170M6168 170M6163 170M6148 170M7976
170M7978 170M7156 170M7057 170M6035 170M6143 170M6144 170M6162 170M6166 170M6149 170M6169 170M6501。。。
二可控硅:
SKKT162/16E SKKT250/16E TT425N16KOF TT570N16KOF TT459N24TOF T918-1770-18
T918-2000-18 TV918-1500-28 TV989-2700-28NK0 TP24N54P287 T1059N28KOF
T553-800-4200 T553-630-38-71 T533-800-42-71-T2 5STP16F2800 5STP1818F0003
5STP18L3600 5STP28L3600 5STP24L2800 5STP33L2800 5STP27H1800 5STP24H2800
5STP18H3600 5STP27L1800 5STP3322L0001 5STP24L2200 。。。
三控制板:
SDCS-PIN-51 SDCS-PIN-48 SDCS-PIN-205B SDCS-FEX-2A SDCS-CON-2A。。。

网友B:
请教各位高手:

        我们公司使用的SAMSON  4746 阀门它的信号和原理我不太明白,请教个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