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找台达变频器的配件

楼主(2006-04-04):
找台达VFD370B43A 37KW变频器的电流检测元件.是一小块电路板,板上有三个检测电流的黑色方形电流互感器,三相输出线分别从三个元件的孔上穿过.现欲购买这种电路板.二手即可,13702513304 sales@zsplc.com 直接发到邮箱

网友A:
台达A系列电流互感器都可以带换,200A,+-15V,4V规格
我都是带换的,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交流13056660695,我有此板

楼主:
谢谢变频之子,由于台达的变频器我见得不多,没有对比所以也不清楚不同功率之间是否一样。我只知道小功率的变频器没有单独的一块板,你是哪里的,要多少钱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