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登录中国工控网

楼主(2006-04-04):
每次都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实在不方便,请问版主能否自动登录
为什么登录后第一次发贴还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A:
目前,在登陆工控网论坛时,第一次都是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B:
我在论坛上已经写了自己的主题了  怎么看不到发布的信息啊??

网友B:
DS300多功能显示器是我公司与国际知名电子设备厂家面向市场共同研制并推出的一款高性价比的可编程控制器的人机操作面板,可为设备提供友好的人机对话形式监视、修改PLC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从而使操作人员能够自如地控制机器设备。

产品主要功能:

1 显示屏及信息量大,带背光液晶显示。可清晰显示4行*24字符,既4行*12汉字,并且对比度可调。
2. 可配PLC机种广泛。包括西门子S7-200系列、三菱FX系列、欧姆龙C系列等14钟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与这些PLC直接接口,不需要另行编辑通讯程序。
3. 按键具有灵活性。 可任意定义成各种功能键取代部分控制柜上的机械操作按键,可以节省PLC的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PLC的外围元件,降低了设备的综合成本,同时也使设备更加稳定可靠。
4. 密码保护功能。可防止非操作人员非法操作。
5. 通讯方式的任意选择性。可任意选择RS232/RS422/RS485通讯方式。
6. 防水、防油功能。显示器前面面板防护等级为IP65,具有特强的防水、防油、防尘功能。
7. 具有独特的图形操作功能。
a.图形显示,可显示厂标、厂徽,提升产品形象,插入位图文件,就可以显示机器运行状态的图形,使操作人员容易了解机器运行状况。
b.折线图,在工业控制过程中,有些参数变化缓慢,难以记录,用折线图显示这些参数后,能使操作人员很直观的了解这些参数在某段时间内的变化过程。
c.棒形图,棒形图用于直观显示模拟量参数,如流量、压力、液位等。
d。 抗干扰能里,杜绝了文字、图形变形及机器死机现象。

8. 作画功能。通过配套编辑软件在计算机上作画,自由的输入汉字与图形(如厂标厂徽、折线图、棒形图等)及设定PLC地址,并使用串口把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直接下载到DS300文本显示器中,在PLC中不需要另行编辑画面和文本信息,也不占用PLC资源。

硬件规格
显示屏      3.7”STN液晶屏
亮度         60cd/m2
分辨率       192*64像素(支持4行*12汉字显示)
色彩         单色
对比度       15:1
背光灯       高亮度长寿白色LED
CPU          8位处理器
存储器       64KB标准Flash  ROM
通信端口     COM1:PC_RS232&PLC_RS485/422&RS232
系统诊断     电源失效检测

一般规格

供电电源     24VDC±30%            60-70mA
FCC兼容性    符合FCC   Class  A
耐压测试     1000V  AC  1分钟
绝缘电阻     超过50M 欧姆 @ 500VDC
防震测试     10-25Hz  (X、Y、Z方向2G  30分钟)
护等级 IP65  (前面板)抗干扰  电压噪声:1000Vp-p
功耗         低于5W(TYP1.8W)
允许瞬间断电   小于20ms
工作环境温度   -10~60℃工作环境湿度  10-90% RH(非冷藏)
外壳材料      工程塑料  ABS +PC
外形尺寸      172*95*30mm
显示尺寸      101*36mm
安装开孔尺寸   165*86mm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重量           0.3Kg

机器操作
1. DS300的正面除液晶显示窗之外,另有最多可达20个按键,触摸手感好、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20个按键能自由设置成功能键与操作键,配合PLC执行程序,可以完成画面跳转,开关量设定功能,如定义Bit复位、画面跳转等。
2. DS300反面装有24V电源端子、通讯插座及对比度调整电位器,RS485通讯口连接端RS232和RS422通讯端口置于DB9插座中,下载画面数据时,使用通讯电缆将DB9芯通讯口和个人计算机的DB9芯通讯口连接起来,和PLC通讯时,根据PLC机型确定通讯口连接方式。调试当中,如果发现液晶屏对比度不合适,可以用小尺寸螺丝刀旋转显示器反面的电位器,直到对比度达到合适程度为止。
3. DS300显示屏自带LED背景灯光,只要有按键操作,背景灯光打开。持续3分钟以上没有任何键按下,背景光自动熄灭(缺省设置),也可以定义成背光灯上电后常亮。

特注: 我公司可根据用户具体要求,定制版面的薄膜按键开关定义及面板颜色,厂徽,厂标。

有意者,请与我公司联系:Tel:0731-5557075  5504002 5504003
                        Fax:0731-5558637
                        联系人:李小姐  胡小姐

楼主(2006-09-23):
这么久了,不知道我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你在登录第一次之后就会存储你的密码!你修改之后也会存储!所以我每次仅仅需要输入一次就可以了.你先登录工控论坛,然后就不需要输入了!
居然还有人买广告带这里!顶呀!!!!!

网友D(2007-03-25):
楼上说的对